求助:关于触摸屏按键问题

楼主(2008-04-24):
想问一下,台达触摸屏的话,我想设置两个键,当A键按下时启动电机A,B键复位.B键按下时启动电机B,A键复位.应该怎样设置,才能有这种效果?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在PLC上做好互锁的程序就可以了呀!      如果非要在人机上做这个功能,你做好A、B键跟A、B电机关联后,      可以在A、B键的宏指令上做设置,   要是你用台达的文本显示就更简单     记得文本上的按键可以直接触发另外的键复位的 ~   试试吧

楼主:
谢谢了,不过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了,宏指令怎么设置啊?我在找找看吧

楼主:
还有我按键是设的交替型,按下是键位下陷,我想设为B键按下时B键下陷,A键复位,文本编辑上好像没看到有这样的编辑界面啊?能留个电话吗?我打给你.谢谢

网友B:
不是的.是软件带的功能!

很容易编的.

楼主:
就是软件带的功能没找到,郁闷啊.

楼主:
不知道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否?

网友C:
在按键的属性里

网友A:
是呀    你用的是什么文本显示?   TP04我用过是有点  就是在按键属性里有的   你找找

网友D:
用宏指令实现:A:  SETB  M0  CLRB M1

B:SETB M1     CLRB 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