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卡的问题,大家来帮个忙啊!

楼主(2008-04-24):
最近作一个与伺服控制有关的技术方案,是通过运动控制卡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我想问下,我能不能通过控制卡上的编码器输入口来对编码器进行检测,从而省掉了下位机,用一个工控机实现来实现检测和控制的功能??

网友A:
帮你顶!
帮你顶!
帮你顶!
帮你顶!

网友B:
可以,如果卡上有编码器输入的话。

楼主:
对:kof关于可以,如果卡上有编码器输入的话。内容的回复:

卡上有,选的Trio的PCI208,有4路编码器输入!我刚接触伺服控制,有很多不明白的!多帮忙啊!控制伺服电机用的是什么信号?步进电机是脉冲,伺服也是??

网友C:
建议不要重复发回复信息。

伺服也有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类似步进吧。

网友D:
trio208支持脉冲控制方式(步进轴),也支持模拟量控制方式(伺服轴)。但是通过你的表述还是不很清楚,你是想用208卡接受伺服驱动器处理后的信号么?如果是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存在问题,很可能不行。因为208卡接受的信号包括增量式编码器差分信号,以及绝对式编码器串行SSI信号。这点要注意。

不过在控制卡里面,做到如此,已经是很不错了。

“有4路编码器输入”那么,我初步判定,你通过脉冲控制方式实现定位。因为伺服轴输出的话,还需要加块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对:kof关于可以,如果卡上有编码器输入的话。内容的回复:

卡上有,选的Trio的PCI208,有4路编码器输入!我刚接触伺服控制,有很多不明白的!多帮忙啊!控制伺服电机用的是什么信号?步进电机是脉冲,伺服也是??

可以直接接伺服电机驱动器出来的编码器的信号,不过要分清楚信号的类型。

控制伺服电机,可以用脉冲也可以用模拟量,这里有很多伺服基础的帖子,你可以找找看。

TRIO 208你也要看是什么轴的,步进轴就是脉冲输出的,伺服轴模拟量输出。

楼主:
对:hoopfan关于

建议不要重复发回复信息。

伺服也有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类似步进吧。

内容的回复:当时网卡了,以为没有发出来,就多点了两下,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好意思!!

楼主:
对:踏沙行关于

trio208支持脉冲控制方式(步进轴),也支持模拟量控制方式(伺服轴)。但是通过你的表述还是不很清楚,你是想用208卡接受伺服驱动器处理后的信号么?如果是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存在问题,很可能不行。因为208卡接受的信号包括增量式编码器差分信号,以及绝对式编码器串行SSI信号。这点要注意。

不过在控制卡里面,做到如此,已经是很不错了。

“有4路编码器输入”那么,我初步判定,你通过脉冲控制方式实现定位。因为伺服轴输出的话,还需要加块子板。

内容的回复:不是驱动器处理过的,是编码器出来的信号!是增量型编码器!伺服电机自带的,选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接收用于监控用!应为要求精度不搞不想用反馈了!

楼主:
对:kof关于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对:kof关于可以,如果卡上有编码器输入的话。内容的回复:

卡上有,选的Trio的PCI208,有4路编码器输入!我刚接触伺服控制,有很多不明白的!多帮忙啊!控制伺服电机用的是什么信号?步进电机是脉冲,伺服也是??

可以直接接伺服电机驱动器出来的编码器的信号,不过要分清楚信号的类型。

控制伺服电机,可以用脉冲也可以用模拟量,这里有很多伺服基础的帖子,你可以找找看。

TRIO 208你也要看是什么轴的,步进轴就是脉冲输出的,伺服轴模拟量输出。

内容的回复:好的,明白些了!用控制卡是不是就不用使用类似于调理电路之类的电路了?直接接就可以??信号不用处理??

网友B:
没处理过,最多加个滤波。

编码器出来的信号和控制卡接受的信号一致就可以了。

你还想处理成什么样子?

楼主:
对:kof关于

没处理过,最多加个滤波。

编码器出来的信号和控制卡接受的信号一致就可以了。

你还想处理成什么样子?

内容的回复:我是害怕有干扰之类的东东,以前没有用过,现在才开始搞伺服!什么都不知道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加个滤波器抗干扰,如果有了滤波还能吧脉冲信号的0变成1或者1变成0,这么大的干扰,加什么都不行了吧?

楼主:
对:kof关于

个人认为加个滤波器抗干扰,如果有了滤波还能吧脉冲信号的0变成1或者1变成0,这么大的干扰,加什么都不行了吧?

内容的回复:了解!要有什么问题继续问你了!

网友D:
因为我是做 TRIO208和安川电机的应用销售的,所以必须得提个醒了。to“冰子”,现
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这种做法有问题,失败几率为99%。如果设备精度不高,正确的
做法是设备安川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分倍频参数来调低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如果
你不把编码器信号连接到驱动器上的话,驱动器会检测报警输出,根本就无法运行。

网友D:
to “学习小样儿”,trio208控制卡确实能接受增量式编码器信号,但是在此,指的是
长线输出信号、或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当然208卡也能通过加编码器子板接受绝对式
编码器信号)。但是,你可能没有了解到安川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形式。日本松
下、安川等伺服电机的增量式编码器,不同于常见的增量式编码器,采用的是串行通讯
输出形式,PS,PS/,两跟数据线;有些类似于I2C,两线式串行总线输出。只有了解了
握手信号协议等,才能读取编码器信号。

网友F:
宏观一些,不加伺服驱动器,电机的驱动能力从哪里来?

控制卡啊呵呵

楼主:
对:踏沙行关于因为我是做 TRIO208和安川电机的应用销售的,所以必须得提个醒了。to“冰子”,现

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这种做法有问题,失败几率为99%。如果设备精度不高,正确的

做法是设备安川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分倍频参数来调低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如果

你不把编码器信号连接到驱动器上的话,驱动器会检测报警输出,根本就无法运行。

内容的回复: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想把安川电机编码器出来的信号直接接到trio208上,是不可能的?还是我要用码盘分配器把编码器出来的信号分配一路给安川的驱动器?这样才能连接成功!?还有你在上边说的安川的编码器不同于常见的增量式编码器,那么我要想接到trio208上要怎么处理信号?还是要对trio208做怎么样的设置??

楼主:
对:jsjl2008关于

宏观一些,不加伺服驱动器,电机的驱动能力从哪里来?

控制卡啊呵呵

没有驱动器,能控制电机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至少Trio运动控制器是可以的。

网友D:
晕。你再看下我给to “学习小样儿”的那段。

如真的想按照你自己想的那样接。就得去弄明白安川编码器的串行通信协议。trio208确实能够做,但是你不觉的花半年时间来做这快划不来么?目前只有科研单位有从事这方面工作,并且进展也一般而已。你是做产品啊。

不就是接受信号么。接驱动器出来就不行么?何况你要求反馈精度不高,你大可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来实现。

是我没说明白?13589085531,樊  再不明白来个电话吧。

网友E:
对:踏沙行 关于

晕。你再看下我给to “学习小样儿”的那段。

如真的想按照你自己想的那样接。就得去弄明白安川编码器的串行通信协议。trio208确实能够做,但是你不觉的花半年时间来做这快划不来么?目前只有科研单位有从事这方面工作,并且进展也一般而已。你是做产品啊。

不就是接受信号么。接驱动器出来就不行么?何况你要求反馈精度不高,你大可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来实现。

是我没说明白?13589085531,樊  再不明白来个电话吧。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明白了!谢谢了!我对伺服系统刚刚开始接触才1个星期,有些概念性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想问题比较激进!我还需要补充很多的知识!你有没有什么关于伺服系统基础点的资料,发给我学习学习!adam-h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