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组成RS485网络的方法

楼主(2008-04-24):
请教:

有S7-200PLC5台,要组成RS485网络,请问网络硬件如何制作(接头、连接线)。请提供硬件详细链接图。谢谢

网友A:
使用S7-200PLC自带的PPI通讯协议来组成你的网络最合适

网友A:
5台中1台作为主机,其它作为从机。主机使用编程软件中的指令向导NETR/NETW,自动生成程序,很傻瓜,很可靠。

网络组成也很简单。5台通讯口的所有3脚对3脚连接,所有8脚对8脚连接,可以考虑所有的5脚连接。距离远应使用正规RS486通讯电缆,并按西门子资料配终端电阻。

网友B:
用DP网络吧,有专门的连接头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下,等待中!!!!

网友D:
建议你使用s7200的PPI网络,这样很方便就能联网。

如果使用DP协议的话就需要加EM277了,不经济!!

网友E:
s7-200组DP是 需要DP主 还需需要EM277,不经济。

网友F:
就是2楼老愚者的方案是很可行,很经济实惠的。

网友G:
同意2楼的观点,ye

网友H:
2楼老愚者的方案最经济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