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软铜线的连接方法谁有图啊?

楼主(2008-04-24):
谁有图片  上传几张啊?

网友A:
订下,我也想看看都有什么好的接法

网友B:
用压线嘴的方法,或者用焊锡焊。

楼主:
我是说直接用手工接的那种  有几种缠绕方法?

网友C:
你看你要接多大的线。如果是2.5平方的随便接怎样接,不过一定要“紧”~~我们公司接线10平方以上都用线通接,安全一点,本人最大是接过电缆630平方,好刺激~~

网友D:
偶没图,软线的接法应该是交叉对接后用一平方左右的裸铜线均匀缠绕绑紧

网友E:
我没见过标准,我接只是让它交叉缠绕,这样既有接触面积,也有强度,还美观不会形成疙瘩

网友F:
难道你们不压鼻子吗????????

网友G:
电工手册上有示意图.可以找来看一下.

网友H:
没有图,交叉搭接,外部用1个的独股线缠绕后镀锡。再做好绝缘,试试吧!

楼主:
我也记得电工手册上有  可是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了!

网友I:
接630MM2的,确实有点刺激!

网友J(2015-08-14):
东莞市雅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铜绞线软连接实物图片。

网友J(2018-06-02):
引用 网友A:
订下,我也想看看都有什么好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