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为什么比485通讯距离远

楼主(2008-04-24):
 问题如上     谁有CAN的协议规范资料啊  帮忙给发一份可以吗   本人邮箱 wjl216129@hotmail.com    谢谢了~~

网友A:
誰說CAN比485通訊距離遠?

你是想討論通訊距離,還是要協議的啊

楼主:
TO: 远方

不是说采用CAN总线的通讯可以用双绞线就可以达到几KM的通讯距离吗, 我知道RS232标准是15M左右吧 RS485就是500M左右不过有的模块说可以到1KM以上,那为什么CAN的可以传输的远呢

网友A:
CAN的傳輸距離也就1KM,如果要更長,必須加重發器,RS485理論上可以通訊到1.2KM,如果要更長也要加重發器,通訊距離受速度影響,單比較距離沒有意義。

网友B(2008-06-13):
偶一直以为CAN比485通讯距离远.

网友C:
传输远与不远,理论分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CAN总线的宣传是5KBPS10KM--俺没试过

网友D:
CAN可以到5公里,要想更远加我们的CAN中继器

网友E:
CAN理论上和485传输的差不多远,但实际应用中不能达到理论值,基本上要打折,可以试试光纤通讯,用CAN的光纤调制解调器,可以传输几十公里,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805@mexontec.com

网友C:
传输距离与信号本身0、1定义、电特性、与通讯速度、与芯片驱动能力、与接口电路的设计、与传输介质、与信号软解析方式(通信协议)都有关系。楼上能不能从理论上帮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它们传输的差不多远?

网友F:
是,基本5公里,距离上都可以!

网友G(2008-08-15):
不太清楚????????????

网友H: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