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坏了

楼主(2008-04-24):
在控制电路里,按钮损坏的机会大吗?前段时间,单位有台组合式空调箱停机之后就启动不起来了,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检查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都没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启动按钮坏了,大家碰到过按钮损坏的情况吗?

网友A:
呵呵,碰到过啊.在控制电路里,按钮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经常操作动作的元器件都容易出故障.

网友B:
我很少碰到啊,看来按钮的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C:
在控制电路里按钮坏是经常的事.

网友D:
按钮损坏在控制回路里是经常有的,和现场环境,质量,机械寿命都关系的。

网友E:
按钮在控制电路中是经常毁坏的,具体要看它的质量,是否频繁操作

网友F:
在控制电路里,按钮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经常操作动作的元器件都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很少碰到啊,看来按钮的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H:
控制电路里经常,直接接PLC基本不会的

网友I:
如果按钮操作频率比较高是很容易坏按钮的,如果选择比较好的按钮是更好

网友J:
控制箱上的按钮质量应选用好一点的,否则忙乎很多时间最后发现是按钮坏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K:
经常遇到的.

网友K:
经常遇到的.  q

网友K:
经常遇到的。我些看上去好好的,因为时间长了有灰进去了造成接触不良的很多,因为控制按钮上通过的电流很小很小触点有粘灰了,电流大的没这现象。

网友L:
经常遇到的,经常修。

网友M:
坏个按钮很正常的。

网友N:
任何电器元件都有坏的情况。

网友O:
      同意楼上。

 任何电器元件都有正常使用寿命,还得考虑诸如质量等因素。。。

网友P:
经常遇到,通常第一步就检查按钮,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Q:
还是质量的问题啊.....

网友R:
经常遇到,通常第一步就检查按钮,不然会走弯路 。再说按钮的检查又是很容易的,做题要先易后难!

网友S:
质量不好的按钮经常坏,碰过多次了.

网友T:
在维修中各种元件都有可能坏,尤其是经常操作或动作的元件,出现故障时先查这些元件为好。

网友U:
在控制电路里按钮坏是经常的事.所以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V:
我很少遇到,因为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的。检查电路应该先从启动的地方找啊,顺藤摸瓜啊

网友W:
按钮是关键电器,应该选用质量好的.向施耐德电器.

网友X:
经常遇到的,经常修。按钮坏是经常的事

网友Y:
先查的就是按钮,我会用线短一下看有没有反应,有些场合触片是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Z:
你如果用AB的按钮,接线又符合规定,机器报废了都不会坏

至于施耐德的我一直不信赖,日本的IDEC还可以用,但是不想用小鬼子的

大家知道国产的有什么好的按钮吗?我们用国产的!

我以前在一台欧洲销回中国的摇壁钻床上看到沈阳第三机床电器厂生产的按钮,

设计和质量都很棒,金属护圈的,比AB的也不会差

可惜在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是很简单的,不知道是不是倒闭了

网友AA:
坏个按钮,小事换上就行,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AB:
那要看使用的频率高不高了。当然还有看质量了!

网友AC:
家常便饭!

仅此而已1

网友AD:
坏就坏了呗,坏了我就换,换个新件总要管几天哦。

网友AE:
坏个按钮很正常,大多还是触点肮了,拆开用细的沙纸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AF:
习惯了就好,那是你的经验不够

网友AG:
碰到过啊.在控制电路里,按钮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经常操作动作的元器件都容易出故障.

网友AH:
经常碰到的,特别是染厂,经常是接触不良

网友AI:
碰到过的,有接触不良的、有按下后触点无法弹起的,按钮的损坏主要取决于现场的环境,质量再好的按钮也有损坏的时候

网友AJ:
遇到过,不过质量好的基本没有.

网友AK:
都会遇到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多检查

网友AL:
国产的天逸的按钮就挺好啊?我就让我们采购买哪个牌子 的

网友AM:
以前的产品质量都不错,用了十来年都不会坏,现在的可不敢保证了

网友AN:
呵呵,看来大家对按钮损坏深有同感喔。

网友AO:
碰到过啊.在控制电路里,按钮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经常操作动作的元器件都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