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对值编码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8-04-24):
求助高手:

                在使用倍加福绝对值编码器时,观测到的输出信号与所输入的时钟信号基本一样,求助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那种输出方式的??我是做另外的品牌的,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帮你参考参考

DSN19811029@SINA.COM

网友B:
你的应该是SSI信号传输的吧。这样的话,数据的传输是和编码器的时钟同步的。即在始终的上升沿来捕捉数据为0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