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装潢中的电气设计和安装

楼主(2008-04-24):
1.家庭电气设计原则
家庭电气设计是在装潢设计(这里是指家具、电器设备的布局以及房顶的设计)完成后再进行的。由于每个家庭的装潢设计各有千秋,家用电器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这里只能谈一些电气设计原则供读者参考。
(1)照明、插座回路分开把照明与插座回路分开的好处是:如果插座回路的电气设备发生故障,仅此回路的电源中断,不会影响照明回路的工作,从而便于对故障回路进行检修;反之,若照明回路出现短路故障,此时就可利用插座回路的电源,接上台灯,进行检修。
(2)照明应分成几个回路这样,一旦某一回路的照明灯出现短路故障,也不会影响到其它回路的照明,就不会使整个家庭处于黑暗中。
(3)对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容量电器设备,宜一个设备设置一个回路如果合用一个回路,当它们同时使用时,导线易发热,即使不超过导线允许的工作温度,也会降低导线绝缘的寿命。此外,加大导线的截面可大大降低电能在导线上的损耗。
(4)插座及浴室灯具回路必须采取接地保护措施浴室插座除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如电须刀插座)可以不要接地外,其它插座则必须用三极插座。浴室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
(5)接地措施
①不能用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新建住宅楼都配置了可靠的接地线,而老式住宅往往无接地线,不少老式住宅用户就以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曾有因触及带电的自来水龙头而电击身亡的事故报道。
②浴室如采用等电位联结则更安全。浴室是潮湿环境,人即使触及50V以下的安全电压,也有遭电击的可能。所谓等电位联结,就是把浴室内所有金属物体(包括金属毛巾架、铸铁浴缸、自来水管等)用接地线连成一体,且可靠接地。
③接地制式应和电源系统相符。电气设计前,必须先了解用户电源来自何处,以及该电源的接地制式。接地保护措施应与电源系统一致。
④每个回路应设置单独的接地线。有些人认为:接地线中的电流很小,几个回路合用一根接地线可节约装潢费用。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正常工作时,接地线中的电流的确很小,但在发生短路故障时,接地线中流过的电流大大超过相线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其次,从可靠性角度考虑,——个回路一根接地线更可靠。
⑤有了漏电保护,也应有接地保护。任何一种电气产品,都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漏电开关也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有了接地保护,当漏电开关出现故障时,接地保护仍能起到保护作用。但漏电开关的输出中性线不准碰地,否则,漏电开关无法合闸。
⑧有了良好的接地装置,每户仍应配置漏电开关。当发生电气设备外壳带电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再小,在故障未解除前,设备外壳对地电位是存在的,有电击可能。若采用漏电开关,只要漏电电流大于30mA,在0.1s时间内就可使电源断开。插座所接的电气设备,人体随时有接触的可能,因此,插座要有漏电保护。挂壁式空调因人手难以碰到,故可不带漏电保护。
(6)每户用电容量要和设计能力相符,不要盲目装接大功率电气设备为此,每户居民在电气装潢前,应初步估计室内负荷总容量,避免超过该户的设计负荷。具体数字可向当地物业管理部门咨询。
(7)电气安全设计是重点每个家庭中的家用电气设备总有好几件,天天要接触。家中既有不医事的小孩,也有略懂电气知识而不懂电气安全知识的大人,会玩弄电气设备,为了确保用电安全,电气安全设计必须作为重点。对小孩能触及的插座,应选择带保护板的插座,避免小孩把金属物体塞进插座内造成电击。
(8)不要选用“三无”产品因使用劣质的电加热器淋浴而发生电击死亡的事故,报纸刊载已有多起。因此,家庭装潢中不要选用“三无”产品,尤其是插座,“三无”产品充斥市场,应注意鉴别。不要盲目追求进口货,建议购买国产的名牌货。
2.家庭电气装潢设计中常用的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1)建筑平面图例

(2)常用电气图形符号见附表。
(3)线路与灯具安装方式代号
⑦线路敷设方式代号
PVC——用阻燃塑料管敷设
DGL——用电工钢管敷设
VXG——用塑制线槽敷设
GXG——用金属线槽敷设
KRG——用可挠型塑制管敷设
⑦线路明敷部位代号

LM—沿屋架或屋架下弦敷设
ZM——沿柱敷设
QM——沿墙敷设
PL——沿天棚敷设
③线路暗敷部位代号
LA——暗设在梁内
ZA—暗设在柱内
QA—暗设在墙内
PA——暗设在屋面内或顶棚内
DA——暗设在地面或地板内
PNA—暗设在不能进入的吊顶内
④照明灯具安装方式代号
D——吸顶式
L——链吊式
G———管吊式
B——壁装式
R———嵌入式
BR———墙壁内安装
(4)设备标注方法’
⑦配电线路的标注方法
a——b(c×d)e——f其中:a--回路编号
b--导线型号
c--导线根数
d--导线截面
e--敷设方式及穿管管径
f--敷设部位

表示2根导线
表示3根导线
表示n根导线
⑦照明灯具标注方法
一般标注方法:

灯具吸顶安装标注方法:

其中:a--灯数
b--型号或编号
c--每盏照明灯具的灯泡个数
d--灯泡容量,W
e--灯泡安装高度,m
f--安装方式
L--光源种类,白炽灯或荧光灯

(五)客厅和卧室的电气设计实例

通常,住户购买的商品房内每室只装一只插座和一盏灯,供装潢时照明及电动工具用电。装横的第一步是装潢设计,主要是客厅、卧室的家具布置,卫生间和厨房的布局;第二步是电气设计,如布线及配置开关和插座等。电气设计必须在装潢设计之后,根据装滨设计图的电气产品的布局进行电气设计。本文主要介绍二室一厅的电气设计。
1.客厅(兼餐厅]
(1)电话某些住宅小区设计有一路内线访客电话和两路外线电话。前者用于来客与户主的通话;后者一路用于电脑,另一路用于正常通话。
(2)门铃宜装在客厅与房间都能听到的地方,本例门铃明装在客厅和卧室间的走道墙上。
(3)通道灯晚上进入室内的家庭人员,将随手在门旁打开玄关(是指从大门到室内活动空间的一小部分区域,其作用是打开大门后,室外人员不能一眼看到室内,起到私密作用)内的通道灯。通常,通道灯用双控开关控制,安装在进门处的双控开关宜采用带指示灯的开关,以便晚上进门时可立即确定开关的位置。
(4)衣柜照明灯进门放置外套的衣柜内可装一只照明灯,用微动开关控制。开关的撞轮装在衣柜的移动门上,当门打开时,开关撞轮和微动开关相碰,灯即亮,门闭合后,灯即灭。
(5)客厅和餐厅的照明灯及插座在客厅中间配置一只可调光的花式灯,会客时亮些,看电视时暗些。餐桌上方设置高低可调的餐桌灯或花式组合灯,用双极开关分别控制两组光源。三人沙发两旁各装一只单相二位混合插座(即一只二极、一只三极插座)。餐桌旁的插座可供给电热暖锅等电气设备电源,亦采用单相二位混合插座。客厅内配置电话插座,并为电视、音响等配上足够的电源插座,一只单相三位两极插座可供电视、VCD和音响之用。
(6)空调插座由于室外机装在外墙上,故空调插座一般装在靠阳台的墙旁。采用三相柜式空调时,电源插座要用五极插座,单相柜式空调则用三极插座。
(7)阳台照明采用半圆罩吸顶灯。本例阳台采用移门,若采用朝阳台方向的开门,则要注意吸顶灯不要影响阳台门的打开。

本例照

网友A:
不知道实不实用,我现在正要装修

不管怎样,先谢了!

网友B:
电气线路接头,必须缠绕7圈.

网友C:
为什么要绕7圈阿?学习

网友D(2009-08-15):
 不错,挺好的,谢谢啊,大家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