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的接地要求和方式

楼主(2008-04-24):
(一)直流系统

  1.两线制直流系统

  直流两线制配电系统应予接地。但以下情况可不接地:备有接地检测器并在有限场地内只向工业设备供电的系统;线间电压等于或低于 50V,或高于 300V、采用对地绝缘的系统;由接地的交流系统供电的整流设备供电的直流系统;最大电流在 0.03A 及以下的直流防火信号线路。

  2.三线制直流系统

三线制直流供电系统的中性线宜直接接地.

(二)交流系统

  1.低于 50V 的交流线路

  一般不接地,但具有下列任何一条者应予接地;
  (1)由变压器供电,而变压器的电源系统对地电压超过 150V;
  (2)由变压器供电,而变压器的电源系统是不接地的;
  (3)采取隔离变压器的,不应接地,但铁芯必须接地;
  (4)安装在建筑物外的架空线路。

  2.50~1000V 的交流系统

  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作为例外,不予接地:
  (1)专用于向熔炼、精炼、加热或类似工业电炉供电的电气系统;
  (2)专为工业调速传动系统供电的整流器的单独传动系统;
  (3)由变压器供电的单独传动系统,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压低于 1000V 的专用控制系统;其控制电源有供电连续性,控制系统中装有接地检测器,且保证只有专职人员才能监视和维修。

  3.l~10kV 的交流系统

  根据需要可进行消弧线圈或电阻接地。但供移动设备用的 1~10kV 交流系统应接地。

(三)移动式和车载发电机

1.移动式发电机

在下列条件下不要求将移动式发电机的机架接地,该机架可作为发电机供电系统的接地,其条件是发电机只向装在发电机上的设备和(或)发电机上的插座内软线和插头连接的设备供电,且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和插座上的接地端子连接到发电机机架上。

2.车载发电机

在符合下列全部条件下可将装在车辆上的发电机供电系统用的车辆的框架作为该系统的接地极。
  (1)发电机的机架接地连接到车辆的框架上;
  (2)发电机只向装在车辆上的设备和(或)通过装在车辆上或发电机上的插座内软线和插头连接设备供电;
  (3)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和插座上的接地端子连接到发电机机架上。

3.中性线的连接

当发电机为单独系统时,应将中性线连接到发电机机架上。

(四)电气设备

1.电气设备的下列外露导电部分应予接地

(1)电机、变压器、电器、手携式及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金属底座和外壳;
  (2)发电机中性点柜外壳、发电机出线柜外壳;
  (3)电气设备传动装置;
  (4)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5)配电、控制、保护用的屏(柜、箱)及操作台等的金属框架和底座,全封闭组合电器的金属外壳;
  (6)户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和钢筋

网友A:
文章分开发布,聪明之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