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修理

楼主(2008-04-24):
我这有一台RKC温控器,型号为CD901,它的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相差70度,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接线OR设定OR传感器OR表坏拉

网友B:
你好!有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是什么热电偶型号!有问题加QQ439596365或13817074896

网友C:
我做仪表销售的。有什么请问。

网友D(2008-11-05):
一般都带有温度修正,可以把温度修正值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