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轨道车,请教一个问题,请高人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2008-04-24):
     有一台用工业变频器拖动的轨道车,希望实现以下功能:

运行过程中降低速度设定,也就是车辆减速但不是停车,希望能在惯性减速和能量回馈减速两种状态之间自由切换。不知能否实现,要设定哪些参数。变频器用的是维肯30KW的。

网友A:
1)通用变频器一般均有几个数字量输入口,可以通过其实现多段速切换;

2)不明白惯"惯性减速和能量回馈减速两种状态之间自由切换"是指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变频器在减速运行或倒拉负载运行时,负载位能即会通过逆变桥的并联二极

管向直流环节回馈能量,具体表现就是电容组电压自然升高,变频器制动环节其实是将这部分反馈能量通过向制动电阻释放或向电网反馈这部分能量,抑制整流侧电容电

压的升高..制动单元一般是按一定的直流开启电压阀值设置的,当直流侧电压高于这个阀值时,制动单元开始作用,向电阻或电网释放电能,抑制直流电压的升高...所以,制

动强度其实与你的参数设置(如减速时间)和拖动负载状态有关,制动单元的参数则需要根据制动强度/频次等来确定...

 欢迎探讨! QQ:147383145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B:
      “希望能在惯性减速和能量回馈减速两种状态之间自由切换。”

1、变频器拖动轨道车,关键是停车制动;

2、能量回馈减速、停车制动最好,如果用制动电阻就存在问题;

3、惯性减速到回馈减速切换有冲击,回馈减速切换到惯性减速很方便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