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机能否直接换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8-04-24):
一台放输送卷材的机器,以前是用力矩控制的,精度达不到要求,现在在不换马达电机的情况下能否直接换成变频器来控制??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麻烦各位高手朋友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的,现在好多变频器多推出  开环矢量转距控制就是针对力矩控制而言的.像正弦的303系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可以打电话给厂家咨询一下嘛!  www.sinee.cn

网友C:
论茨8200Vector  系列可以!

网友C:
想了解论茨咨询      0755-83103892           (童工)    网    www.weikaida.com

网友D:
没什么问题!我之前在做的一印染设备工程中有这样的成功应用.

网友D:
如有需要的话请给我打电话:13340294946   我姓聂,在重庆,乐意结识业内朋友

网友E:
关注中,望更多高手回答.

网友F:
深圳汇川变频器有一个非标机型,专门针对力矩电机做的,我们改造时用过.还可以,找厂家要些资料看看.

网友G:
详细情况我没查,一次单位缠扰设备力矩控制器损坏无备件,试用三菱E540可以运行但无法控制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