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网关简介和应用(续)

楼主(2008-04-24):
Modbus 从站:通常用于工业现场的设备,能连续不断的运转。例如流量计、温控设备、湿度控制等。从站总是被动地等待主站来要求他们上报数据或接受主站发来的新的数据。
Modbus 主站:通常是一些工作站或PC,运行“人机界面”软件来监视、调整、维护从站的操作。主站总是主动发出信息要求从站响应。
Modbus/TCP主站与Modbus/TCP从站的通信
设备A,B,E,F 是最新的支持 Modbus/TCP 协议设备,4 个设备都可以作为主站或从站。A,B都可以将E 视为从站,实时的获得信息。同时E 还可以作为主站要求F 提供数据,同样,F 也可以将A和B视为从站。传统的Modbus/RTU轮询方式要求从站只有在被询问时才给出数据,不管当时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告警。
新的Modbus/TCP协议就解决了上述问题,给了传统的Modbus协议新的生机。
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Modbus网关就可以将传统modbus 协议转变为Modbus/TCP协议。
Modbus/TCP主站与Modbus/RTU串行从站通信
设备D,G,H 是传统的 Modbus/RTU 从站。D 采用点对点的RS232 的通信方式,这样就能有一个主站与之通信。但是Modbus网关将D转变为Modbus/TCP从站。所有支持Modbus/TCP的设备如 A,B,E,F 可以同时共享D 的信息,由于传统的Modbus/RTU 协议要求设备非主即从,所以D只能作为从站设备。设备G,H与设备D不一样,它们共用一条RS485总线使得它们只能作为Modbus/RTU的从站。但是使用了Modbus网关后,A,B,E,F 可以同时共享G,H 的信息。事实上,Modbus网关可以让8 个主站同时连接从站。
Modbus/RTU串行主站与 Modbus/TCP从站通信
设备C 是传统的Modbus/RTU 主站,但是,Modbus网关将C 转变为Modbus/TCP 主站,如此,所有网络上的Modbus/TCP 设备都成了C的Modbus/RTU 从站。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Modbus/RTU 规定C只能是主站,因此,Modbus/TCP主站不能将C视为Modbus/TCP从站。
Modbus/RTU主站与Modbus/RTU从站
最后,主站C可以读取Modbus/RTU从站D,G,H的信息,就像它们接在RS-485 总线上一样,
Modbus网关在TCP/IP网络中透明的桥接传统的Modbus/RTU 设备,这意味着用户不必等到所有设备都支持modbus/TCP协议就可以提前实现它。
接口类型:
Modbus网关具有RS232和RS485两种串行通讯端口,具体使用要依据工业现场所具备的接口形式来定。
网络协议
Modbus网关使用TCP/IP协议作为网络通信协议。目前支持的协议有:
ARP,Udp,TCP,ICMP,Telnet,TFTP.DHCP,SNMP
透明传输使用TCP/IP(二进制)或Telent协议。软件可以通过TFTP协议升级。
TCP连接是一种有连接的,可靠的连接方式,应用层收到的数据是无错的和不重复的。
对于无需使用端对端连接的应用也可以选择无连接的UDP协议。
打包算法
传统的Modbus/RTU 根据字符超时时间来判断Modbus/RTU 的数据包结束,这增加了系统回应速度。Modbus网关采用了智能的长度判断算法来判断数据的结束,提高响应速度,并且与一些非标的设备能正常连接。
IP 地址
所有在TCP/IP 网络中使用的设备都必须有一个唯一的IP地址,Modbus网关也不例外,当多个Modbus设备接在同一个Modbus网关上时,Modbus/TCP采用附加的Unit Id 来区别它们。
当Modbus网关收到Modbus/TCP信息时,Unit Id 被转换为Modbus/RTU信息中的从站地址。
当Modbus网关接收来自串口的Modbus/RTU 主站信息时,用户自定义的地址对应表用于查找从站地址和IP 地址的对应关系,从站地址用于Unit Id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