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马达抖动的原因?

楼主(2008-04-24):
有一台东元20HP的直流马达,突然时快时慢地抖动,过一会儿过载指示灯就亮了!还好有一台同样的备用马达,换上去一切正常.

检查坏马达的碳刷整流子之类的均正常;请问各位:此马达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呵呵,直流马达抖动有很多情况,以前也有和楼主一样的苦恼,不过我的是ABB马达加欧陆的控制器。负载过重(也可能刹车没全部打开),测速发电机,直流控制器(没有调节好)都有可能。反正楼主太象我遇到的情况了,我是修过后那台马达就一直这样不正常(可能整流子参数被改变,而所用的老式的欧陆又无法调节到最佳状态),用同牌同型号就一切正常。我看你还是把重点放在检查马达上!

网友B:
我的计算机显示卡上的冷却风扇是一个直流无刷电机,用久了,发出非常大的嗡嗡声,拆下点上机油,重新启动后,便正常了。

由此联想,你的“直流马达”是否缺润滑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马达是断开负载的,所以不存在超负荷.润滑油的问题也可以排除;也不存在装配上的问题,因为一直在使用.电源与控制部份都是好的,因为控制另一台相同的马达是没问题的!估计是转子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C:
估计是转子线圈匝间有低阻故障。

网友D:
是不是直流测速电机反馈,如果是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直流测速电机的换向器是否脏堵。

楼主(2009-04-25):
此贴忘了回复,后面经大修是转子线圈有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直流测速电机反馈,如果是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直流测速电机的换向器是否脏堵。

抖动的时候过载灯会亮的,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不加负载 电流 增大了!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