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加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8-04-24):
各位大哥:谁用过变频器改造空气压缩机镙杆式的节能??小生请教几个问题?

1:压力传感器是用4到20MA,

2:在空压机静止是气压为0那么压力传感器几乎是0(4ma)通常压力那么低,肯定传感器输出是最大的值20ma才对,这样才能驱动变频器,令电机高速运转.如果压力那么低输出的的电流又那么小,那怎样会令压缩机快点压缩气压到设定值呀??

3:是不是要选用气压静止是感力传感器输出20ma与上面的传感器相反???

网友A:
1是没问题的,

2应该接到变频器的PID输入,而不是控制变频速度

3采用PID反作用

OK

网友B:
你看一下介绍PID这种控制方式的文章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