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双主问题!!!

楼主(2008-04-24):
一条profibus总线上如果有两个主站,一个主站是西门子S7400,另一个主站为其它品牌的PLC,那么这两个主站之间能进行数据通讯吗?

网友A:
学习中,不过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问题真是不少呢!!!设了两个主站后,两个主站都找不到自己的从站了

网友B:
理論上,Profibus-FMS协议定义了主站与主站的通信功能。我想只要是支持这一协议的主站,都应该能实现通信!

楼主:
对:流火 关于

理論上,Profibus-FMS协议定义了主站与主站的通信功能。我想只要是支持这一协议的主站,都应该能实现通信!

内容的回复:

有一个不支持FMS协议,他们都支持DPV1。实验了很多次还是不行。S7400与S7300之间有一种直接交换数据的通讯方式可以做双主通讯。但是与其它PLC之间的我还没发现怎么做。

网友B:
据我所知:DPV1与DPV0相比,增加了非周期数据交换任务MS1和MS2,但是这两个数据交换任务仍然是对主/从通信的规定,并未增加主站之间的通信协议内容(说明:DPV1新增了class2和class1主站之间的简单通信,但同属于class1的主站还是没办法直接通信的);因此,也许你提到的 "S7400与S7300之间有一种直接交换数据的通讯方式可以做双主通讯" 就是在应用FMS协议通信。

需要体提醒你的是——Profibus-DP协议支持多主,并不意味着这些主站之间可以自由通信,而仅仅是说一条总线上可以有多个主从系统同时工作而已。

楼主:
TO 流火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试了很长时间,我还将其它品牌PLC的GSD文件中的FMS协议支持那一项由0改成1,试了之后还是不行。最后终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