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机不制冷,管道查过了没有漏的,怀疑蒸发器内漏,因为充制冷剂那地方能把水放出来

楼主(2008-04-24):
冷水机不制冷,管道查过了没有漏的,怀疑蒸发器内漏,因为充氟利昂那地方能把水放出来。

怎么办啊?难道要整个制冷系统都要换掉啊,那成本大了!

网友A:
晕倒,头一次听说充氟利昂那地方能把水放出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冷冻机?我用的是MCQUAY的,冷凝器和蒸发器是独立的,就算是蒸发器有问题,也好查啊。

网友A:
老兄, 你的冷冻机搞的怎么样了?现在我有两台MCQUAY   500RT的冷冻机也是内漏,每个冷凝器都有两条管子漏, 堵漏保压行了,抽真空时抽出了好多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