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ROFIBUS控制变频器速度

楼主(2008-04-24):
我这里有S7-300PLC,TP270和若干个M420的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网络互连,怎样通过PROFIBUS改变电机的速度?谢谢!

网友A:
把总线网络地址配制好,变频器会被分配相应的i/o地址(在硬件组态窗口点击相应设备可以看到),阅读420手册,在300programme里给相应地址付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