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方式调电动阀门的疑问

楼主(2008-04-24):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S7-200加PID温控仪控制电动蝶阀,从而控制蒸气温度,采用热电偶测温,不管采用自编比例程序控制还是PID仪表控制,总是温差范围太大,有三至五度,要是赶上气压不稳,差的更多,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手动该pid参数

楼主:
手动是可以啊,但咱要的就是自动吗,呵呵,也许除了换阀门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B:
明显是参数没设对啊,楼主似乎只采用了比例调节,再加入积分参数试试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控制回路有余差应该把你的积分时间增大一点

网友D:
把积分时间设的大一些!!!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在PLC里面只用了比例方式调节,但只用仪表进行PID调节时,也是差这么多或更多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系统,是光只有加热还是还有制冷的.控制温度有很多的,要求高的法应加制冷功能,因为你关闭加热阀时,还会有余热的,这时若有制冷的效果就好多了.若光只有加热,那温度控制精度就会差一点.还有与你的热负荷有差的,是不是阀门口径选型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