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裘工,220伏电压怎样修380伏的变频器

楼主(2008-04-24):
裘工:一般我们这些新手修变频器都不像你们有380伏电源,我们用220伏电源怎样才能修变频器?该怎样去检测?

网友A:
单相 220V---380V 500W----800W两百多元。

网友B:
南流:你好,修变频器一般要有这几个电源:交流220V,380V电源;DC可调直流0V---850V,DC可调直流0V---36V;没有380V可买一个220V变压到380V的变压器,用二相380V就可以了,DC可调直流0V---850V可以自己做,一只220V/560V变压器,一只调压器,再加几只大功率整流管和几只大高压电容,这样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DC电压了;DC可调直流0V---36V也有好多用处,如测试DC风扇,给定+5V,12V,15V,24V,,,,,电压,很方便,还可以在修好驱动电路后,上好模块试机时时给主电路提供比较安全的低压,

楼主:
谢谢裘工无私的指点,但是有一些变频器我通380伏进去,它发缺相故障代码,这点如何处理?

网友C:
两相短接做一相,还有另一相,这样接两天线就够了

网友D:
4楼说的,两相短接做一相, 可以吗?

网友E:
朋友我给你说一招;找一调压器,找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将调压器输入接市电220V输出接变压器的220V。这样就可以把降压变压器作为升压用,可以升到440V左右,应付维修撮撮有于。380V变220V的变压器,大功率的不好买。我这里有,全新的。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你不知道的,如果我知道。愿意无偿奉上。

网友B:
南流:你好,是的,有些变频器我们通二相380V会报输入缺相故障,一般都可以用参数设置把输入缺相屏蔽了的,如ATV38,58机,你只要在FLT菜单中把参数IPL(输入缺相检测)=NO,你上电就不会报输入缺相故障了

楼主:
谢谢裘工,我厂有一台英威腾110KW的变频器,前段时间有时三天,有时四天不等,发负载短路故障代码,我查过负载没问题,一复位就可以开机,为什么呢?今天我去测量输入测电流不平衡,相差20-30A,输出电流平衡,请问是不是整流模块有问题啊

网友B:
你们厂这台110KW的英威腾变频器用了多久了,测量输入测电流不平衡,相差20-30A,输出电流平衡,整流模块应当说是没问题的,整流模块是好就是好的,有问题的话开机都开不起来了,有时三天,有时四天不等,发负载短路故障代码,这种情况也有好多种可能性,驱动电路有器件,也包括逆变模块老花,主板不良也有可能性,要仔细检查才能确定故障点,南流,你们厂用的变频器多吗?用的是什么场合?工况如何?还有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变频器平时维修保养情况如何?有空加我QQ532457384聊聊

楼主:
用了4年了,我厂是造纸行业,用在碱回收引风机上,负载不重,环境有点不好,平时只是除除灰尘,我厂变频器不多

网友F(2009-03-27):
裘工,您好!我用的是LG的SV055is5-4NU变频器,想请教您变频器与PC采用RS232通讯的问题,设定变频器频率的参数地址是5100还是0005?请问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变频器说明书我有。

网友F:
我的qq是358860348,邮件地址是zhshq_hg@126.com,谢谢!

网友G(2010-07-10):
变频器维修方法变频器维修方法
变频器维修方法

网友H(2012-02-01):
4楼说的没用的,我试过了英威腾CHE100的

网友I:
       很久以前的帖子啦

网友J(2014-07-18):
裴工你好,请问佳乐JR800-030G/037P-4变频器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显示屏显示Uu1故障代码,是啥原因,我这没有说明书,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