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子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08-04-24):
ab的PLC子程序怎么写啊

我看有些程序,在程序文件建立了一个文件,然后用 JSR  U3,调用建立的程序U3,

在U3里面,使用   SBR   ,然后写程序,最好在写个RET

但是我想问的是 如果有参数的调用,就是说像西门子那样,可以有输入参数的,和输出参数的

在AB中,他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好像AB的PLC用的好少啊

网友A:
程序都一样,就是指令形式不同而已.在SIEMENS 中你怎么编就在AB中怎么编就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B:
logix5000软件16版本的软件和15版以前的不一样。

15版本需要在子程序中设置SBR,JET这些东西,也就是设置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调用时用JSR指令,用起来很麻烦,经常需要添加和删除输入输出参数。

16版本中新加了“add on”功能,比较类似西门子的子程序设置。调用方式类似一般的指令。

楼主:
不明白

在SBR  JSR,怎么设置输入输出参数

SBR连个参数都没有,系统是检测有SBR就调用

JSR 后面只需要跟个子程序文件号就行了,也没有设置输入,输出参数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B:
手头电脑没有安装logix5000,解释起来很麻烦,调用了sbr之后,不妨在框里右击一下鼠标看看。

楼主:
我用的SCL 500的

敲鼠标右键后,没有设置参数的,就是一些插入功能块,插入梯级

网友C:
用SBR将行参按顺序排列上去,然后在调用的JSR指令将实参按对应顺序连上就好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问一下,行参怎么定义啊,还有JSR调用的时候怎么调用实参啊

你能不能写个简单的,然后抓一副图

网友D:
刚入门,学习一下?···

楼主:
高手知道一下么,详细一点的。

网友C:
行参就是你在子程序里所定义的变量,JSR里的实参就是INPUECHAR和OUTCHAR,RSLOGIX5000我卸载了。你看看JSR指令的用法就知道了

楼主:
我知道了

我们版本不一样

我用的是RLS  500

所以没有

网友E:
和写主程序一样的写呀

网友F:
各位大侠整个可否子程序抓图看看!!!

网友G:
我也不知道,帮不了你.

楼主:
大侠们,是不行,还是都不知道啊

我把帮助给大家抓过来啊

看到了么,根本就没有参数端啊,怎么输入啊,是不是不支持带输入和返回值的子程序啊 ,只能是固定的一段程序

网友C:
参数端可以自己往上加

网友H:
它是根据主程序中梯形图的顺序来扫描的,子程序可以有多个,但在主程序中按照顺序来执行。

网友I:
其实SLC500的编程很简单,就是写梯形图就行了.

楼主应该会编写梯形图吧.

程序量小的话,就直接编在LD2里就可以,新建一个程序时回自动产生LD2.

如果程序量大,就需要使用JSR,根据需要决定JSR的数量.

网友I:
计算机重新作过系统,暂时还没有装RSLOGIX500软件,但是有一个以前的抓图,很简单,只有一个梯级.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I:
逻辑注释很清楚,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西南狼,PLC的编程我想在这个论坛的大家都会的,我不是说不会梯形图,每一个软件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编程习惯,我不知道AB的slc500的子程序,带参数怎么写,但是你却教我怎么写梯形图?
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J:
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AB的slc500的子程序是不能象西门子的plc一样代参数的!

楼主:
哦,可能AB的slc500的子程序是不能象西门子的plc一样代参数的!

网友K:
学习了,还的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L:
学习了,以后要好好学习

网友M(2008-05-25):
SLC500沒有這個功能

PLC5才有

Prog File Number U:3

Input Parameter N7:0

Input Parameter N7:10

Input Parameter 3

Reten  Parameter N7:20

也可以用其他的小技巧做到這個功能

我可以PO給你

网友M:
LAD30 RUNG16    BST COP #N30:64 #N190:8 1 NXB MOV 30 N190:10 NXB MOV 65 N190:11 NXB JSR 190 BND

LAD190 RUNG7    COP #N190:5 #N[N190:10]:[N190:11] 2

攜帶參數N30:64跳到U190傳回參數N30:65  N30:66

懂了嗎

网友N:
一头雾水,还是不很明白阿

网友O:
看指令手册

上面写的很全~

网友P:
子程序一般用来存储需要多次使用的程序块。这个程序块可以在你的程序的多个地方使用。使用子程序可以节省内存。
对RSLOGIX500编程软件,子程序功能由JSR(跳转到子程序)、SBR(子程序定义)、RET(从子程序返回)三条指令来完成。
Rslogix500支持子程序的嵌套。
当JSR被执行的时候,控制器跳到JSR指令指定的的子程序文件中开始处的SBR指令并往下执行。用户必须为每个子程序建立各自的程序文件并指定一个唯一的文件号(3到255)。JSR指令中设置的文件号码指明了需要调用的目标子程序。
SBR和RET两个指令用来定义子程序块。SBR必须是子程序中的首行首条指令。RET指令指示子程序的结束,它指示控制器接着执行JSR指令后面的执行。子程序中可以使用“有条件的RET指令”来提前返回调用程序。

参数的调用可用中间变量地址来实现。 如B文件中的位变量、N文件中的字变量等。

http://www.abplc.com 供稿

网友Q:
JSR调用不就行了吗,还需要其他的手法吗?

楼主:
呵呵,ABPLC_COM说的比较有道理,也许AB plc不能直接像西门子一样有个引脚输入输出,只能通过B文件的位变量或者N文件的字变量

网友R(2009-01-04):
谁有Logix5000 控制器通用规程手册,最近在学习Logix,非常感谢!
邮箱: zhouwenbj@163.com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谁有Logix5000 控制器通用规程手册,最近在学习Logix,非常感谢!
邮箱: zhouwenbj@163.com

需要就给我发邮件吧

dxgu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