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8-04-24):
台达PLC编程软件(2.08版本)的在线和离线切换有时不能关闭串口,再次在线或者下载时,一直进行串口侦测,一定要关闭软件,重新开启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大概是兼容性问题吧.台达的稳定性不是怎么很好,在windows系统下.

网友B: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要把线上模式关闭才算断开

楼主:
线上的模式开关?什么样的线,没见过?不是每次都关闭不了,有时候关闭比了,别的软件也不能用端口,只有再次打开软件,重新侦测端口,正常后,再关闭在线,别的软件才有办法使用端口.这个问题大啊,好烦的.

网友C:
2 楼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要把线上模式关闭才算断开

2.10就是这样的,2.08应该不是吧!

网友D:
经常遇到,一直也没有解决。

网友E:
现在使用2.10版本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