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事请教

楼主(2008-04-24):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事请教:我们厂有人说,三菱PLC密码被读出后,里面的程序读出不齐全的情况?因为我现在要备份几台三菱PLC里面的程序,密码已经用PO JIE软件读出,但我无法知道里面的程序是否完全读?怎么知道里面的程序是否完全读出?

网友A(2008-09-30):
正常操作,按提示操作一般不出现读不完全.放心读取吧

网友B:
除非有高手在语句表中增加了很多不能翻译成梯形图的指令结构,但是又不影响运行.

这样感觉上也是读不齐全.

网友C:
 不会读不全吧,正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读取应该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E:
应该不会的,,呵呵

网友F:
只要读出来应该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