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直流电源

楼主(2008-04-24):
明伟直流电源运行期间风扇不会转了,怎么修一下啊,其他的正常.

网友A:
你要确定是风扇坏了,还是开关电源坏.

一般开关电源坏比较多,是12伏的电压吧!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B:
应该先检查下电源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烧毁了吧!

网友D:
给风扇另外给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