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I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24):
当用MPI时,如果有2台电脑监控,该怎么做?必须有一台做服务器吗?

网友A:
把计算机设成不同的地址应该就可以

楼主:
以前做的都是以太网通讯,MPI没做过。如果只是设置地址,那么是不是用PROFIBUS接头?

网友B:
總線接頭是必須的,同時要注意線路的進出方向,這個在總線接頭上已經有標注,最后不要忘記將總線兩端的終端電阻設置成On狀態。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这两台电脑都是通过MPI监视PLC吗??

将两台电脑设置不同的MPI地址,检查终端电阻是否正确。

建议你使用以太网方式进行监控,速度快!!

网友D:
注意接线不要接错,设置不同的MPI地址,如果距离较远,可通过一个信号放大器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