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ROCKWILL2711P触摸屏的屏内有无内带的程序,有的话,如程序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08-04-24):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AB 2711P的触摸屏,该屏出厂时,自身是否带用初始程序,听别人说,这种屏本身就是一块类似的电脑,自身带有类似WINDOWS类的操作系统,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屏自身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理,处理时使用什么软件(假如用软件的话),先谢了!

网友A:
首先它不是类似windows,而是类似bios,如果出问题,部分问题可以通过用CF卡做启动盘来修复或者升级(AB官方网站有教程),部分问题,比如说升级过程中断电,就只能找厂家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对:tigermes关于

首先它不是类似windows,而是类似bios,如果出问题,部分问题可以通过用CF卡做启动盘来修复或者升级(AB官方网站有教程),部分问题,比如说升级过程中断电,就只能找厂家了。希望能帮到你。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指引,但是通过CF卡做启动盘来修复或者升级,如何进行呢,AB官方网站的地址具体是什么,请再给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