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15KW跳OP.E1求助!!

楼主(2008-04-24):
英威腾 G9 15KW 跳 OP.E1求助!!  查说明书好像是 电容容量什么的,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功率设置错误.有可能是芯片出错,

网友B:
这个故障信息是说产品的容量设置错误,需要你查一下参数B-01的电流值是否与铭牌的额定值相符。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可能是设备内部出了问题,具体检查步骤您可以到INVT公司网站的资源下载栏目上下载检查流程以判定故障部位或寄送到公司检查。

网友C(2008-09-24):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