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Profibus的新手请问利用SPC3开发DP从站的流程一般是怎样的

楼主(2008-04-24):
我近来刚接触Profibus

要用SPC3做一个从站

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

我本来以为只要直接用单片机将SPC3直接作为一块外部存储器,直接编程对相应的存储器编程赋值就行,

但是看过网上资料

发现有很多我是不懂的

那个firmware是什么我就不知道

还有DPS2是不是必要的开发软件呢

要从哪里去下载?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理論上是直接将SPC3看作一个外部存储器,但是存储器的内部已经被划分了若干功能块区,你必须了解这些功能块区的定义,以及如何访问它们。SPC3有一个开发套件Devkit4,其中给出了相关接口库函数和DPS2代码。

网友B(2008-09-25):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SPC3有一个开发套件Devkit4和相关接口库函数和DPS2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