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的功率怎么测量

楼主(2008-04-24):
请问一个变频电机,如果我不知道他的参数,有什么办法能测出电机功率、电流、扭矩呢?谢谢

网友A:
电参数相对简单,用功率表或电能质量分析仪,功率分析仪好了。
扭动态矩需要相应的传感器和加载装置,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