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4-24):
请问哪种型号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小于0.2℃并且又比较便宜的

请高手介绍符合这种要求的产品给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看看: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不知道是否符合..

网友B:
看你的要求的温度范围了 如果 是再温度不高的情况下 用医学用的 小球式温度传感器就可以 了 我记得是 从20度到60度之间 它的精度最高 记得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