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手在哪里?

楼主(2008-04-24):
有一台三菱F540-15KW的机器   拿来的时候不带电机 一启动就报OC1   拆开后检查了检测电路中的所有贴片电阻和电容都是好的 传感器已经排除   后来驱动电路上换了几个光藕就好了  而且都带电机试了一天都是好的  就给客户送去   过了一天 客户说又报OC1了   拿回来检查后发现和第一次的故障一样   现在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 (因为没有换任何东西)    不敢给客户送去         请教各位高手要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换个通信光藕试试,加焊以下,还有检测部分查查

楼主:
检测部分的零件都拆下来量过了 都没有问题     急死了

网友B:
10393和10339周围的东东看一下,另外还有看看过孔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C:
支持阿健的说法。OC有可能与驱动信号反馈电路有关。

网友C:
我有一台A500,上电报ERR。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D:
ERR是CPU板损坏,我有此板,如需要可联系13867709199

网友B:
A500上电报ERR,如果板子没有明显短路,我可以修复

网友E:
三菱F540,A540的起动报OC1,有好多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已没问题,刚解决了一台11KW的机子,是报OC1中难度最大的了,搞定没问题,有空后我会把报OC1的N种可能性罗列出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温度有关系呢?

网友F(2010-04-20):
A500上电报ERR       可是断电再上电又好了,有的时候上电的同时要把操作盘按的紧点又好了,现在还能运行,只要不断电还是没问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