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0梯形图如何打印

楼主(2008-04-24):
我使用s7-200plc (226)编程,结束后想将梯形图打印出来,老提示不能启动打印作业,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系统环境 PLC: S7-200 CN 226

                  软件::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的V4.0 SP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不胜感激!

楼主:
使用s7-200编程直接就可以打印梯形图,现在老出现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如何解决,试了好几台计算机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有无办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对:llxxll11关于使用s7-200编程直接就可以打印梯形图,现在老出现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如何解决,试了好几台计算机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有无办法解决,不胜感激!内容的回复:
不能打印时是否有提示?打印机是否正常?

网友B:
应该根据提示查找原因哦

网友C:
什么提示都没有吗???我的能打印呐!!!

楼主:
提示有,是:系统无法启动打印作业。打印机正常,打印其他都没有问题,我去我们其他部门的计算机打印也不行,具体STEP7-MICRO/WIN版本是V1.0.3.08 使用s7-200 cn系列的必须是V4.0 以上版本,sp3 中文环境。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烦请各位高手提个方子解决解决!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急切求助!没有图纸很难办!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2010-05-21):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不能启动打印作业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高手指点设置程序。

网友E:
看看MicroWin32 4.0软件打印设置是否真确? 打印机驱动选择是否真确?在用Word测试一下!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F(2013-11-15):
安装福昕阅读器,文件-打印-选择foxit phantomPDF Printer Driver-

网友F:
出现不能启动打印作业,是因为adobe pdf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