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轴插补的选型

楼主(2008-04-24):
各位好!问个选型的问题。需要实现对两个伺服电机的插补运动控制,用CP1H能否实现?如果不能的话,请推荐一款可以实现两轴插补的PLC型号,必须使用运动控制模块吗?最好可以比较一下CP1H 与运动控制模块在运动控制功能上的区别!非常感谢了!

附:要最经济的配置了

网友A(2008-06-06):
CP1H+CJ1W-MCH71,或者用CJ的PLC,用吧,有点高难。你还不如一个轴一个的动

网友B:
永宏PLC集定位功能于一体

★ NC控制与定位:

◆ 最多4轴高速NC定位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120KHz(MC)及920KHz(MN),并可任选U/D,K/R,A/B等三种工作模式

◆ 运动控制程序参数可动态更改,运动控制程序可藉由人机界面(HMI)作下载或存档

◆ PLC与NC整合为一体,由梯形图程序即可支持NC定位控制

◆ 可作动态或追踪之定长度运动控制

欢迎来电垂询!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小姐 服务直线:0592-5190891 \5190725 服务手机:15860720082 传真:0592-5190720

QQ:68052523 EMAIL:aute2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