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闪蒸现象用什么样的气动调节阀?

楼主(2008-04-24):
在控制160℃稀硫酸(含稀硝酸)流量时,产生闪蒸现象,泵阻力大,流量波动大,阀装在泵出口,现使用衬PFA的

单座调节阀,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楼主:您好!

      看到您的问题,关于调节阀的选型问题要提供具体的工况来决定,你提供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没有办法选出具体的调节阀!·如果可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互换一下建议,共同来学习,我会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选择一款适合于您的调节阀!

QQ:928976489(郭志伟)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13764138562

蓝帕宗旨:缔造精品,卓而不凡。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B:
可能与阀前阀后的压力有关系,请问阀前与阀后的压力各是多少呢?

楼主:
阀前后压力算不了,因为阀前(也是泵出口)除了上面说的流量调节管线,还有两个管线,一个是外排,另一个是自身回流(保护泵,防止空转),所以

算不了,在低温时控制正常,到160℃就感觉流量打到三楼(泵和阀在一楼,罐在三楼)又回去,就是不稳定.

网友C:
个人意见,建议换用笼式阀,但材质要选好,否则用不了多久的,你把你的参数给厂家,基本上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