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FF

楼主(2008-04-24):
请问大伙有没有关HART375<FF>协议的资料啊!现场仪表不知道怎么玩啊!

网友A(2008-07-13):
hart375手操器是走HART协议的,下面为其基本参数,另外本人还有使用说明书,需要可以邮给你.

Hart275手持式智能编程器

HART275通信器是一种便携式的终端,它与采用HART通信协议的仪表一起使用,对其进行设定,更改和显示,它可监控输入/输出值和自诊断结果。设定恒定电流的输出和调零。
当系统开动或维持操作时,只要把HART275型HART通信器接在4~20mA通信信号线上,就可以使用

特点
-在线监控和通信
通信期间,调制信号不会中断4~20mA DC信号
-与采用HART通信协议的仪表可共用
HART275型HART通信器能与采用HART通信协议的所有仪表一起使用
-操作方便
大显示屏幕(4行,每行18个字符),采用中文显示,用户看了一目了然,设定和更改方便
-信息自诊断/保护功能
自检查功能
格式化密码保护
低电压报警显示

装置的技术规格

适用仪表:ROSEMOUNT1151,ROSEMOUNT3051,ABB,E+H,Siemens,日本富士,YOKOGAWA,EJA(带HART通信协议)等进口压力变送器

通信信号的连接:专用线缆,长1.1m(3.6ft)
通信线:长度:1Km(0.62英里)(0.75~1.25mm²)
负载电阻:250~600Ω
负载电容:0.22uF以下
负载电感:3.3mH以下
与电源线的间距:15cm以上(避免平行走线)
显示:128*64点阵液晶显示
控制:触摸开关(4个方向键,19个功能键,一个电源开关)
电源:4支1.2V可充电电池
尺寸:180*80*54mm (长*宽*高)
重量:700g

网友B(2019-08-0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