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问485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8-04-24):
今天在电脑城买了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可不懂它的引脚定义,它上面写着以下符号:T/R-,T/R+,RXD-,RXD+,GND,VCC共6个引脚,我在一些资料上见到都是SDA,SDB,RDA,RDB,SG等符号,请问怎么对应,是不是我买错了,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买的是232转485的接口,那就没有错了!485有分偷电可外部供电两种,所以有这么多的脚是没有错的!而你看到的SDA,SDB,RDA,RDB,SG多是一些变频器上的接口。

网友B:
T/R-,T/R+ 485通讯主要用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C:
SDA=发送+,SDB=发送-,RDA接受+,RDB=接受-,SG=GND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支持!

网友D:
http://www.jizh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