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与RS485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今天在电脑城买了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可不懂它的引脚定义,它上面写着以下符号:T/R-,T/R+,RXD-,RXD+,GND,VCC共6个引脚,我在一些资料上见到都是SDA,SDB,RDA,RDB,SG等符号,请问怎么对应,是不是我买错了,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1) RS-232 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 通讯。 RS-232-C 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RS-232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的)它 是在 1970 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 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 25 个脚的 DB-25 连接 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 IBM的 PC 机将 RS-232 简化成了 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 RS-232 口一般 只使用 RXD、TXD、GND 三条线。

(2)RS-232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 RS-232-C 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为-3 到-15V;逻辑"0"
为 +3 到+15V 。
RS-232-C 最常用的 9 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 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3) RS-232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 DB-9 插头座,通常插头在 DCE 端,插座在 DTE 端.
PC 机的 RS-232 口为 9 芯针插座。而波士 RS-232/RS-485 转换器的 RS-232 为 DB-9 孔插头。 一些设备与 PC 机连接的 RS-232 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 即"发送数据 TXD"、"接收数据 RXD"和"信号地 GND"。RS-232 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
也就是说我这个不是485的了

网友B(2008-07-12):
你买的是不是4521模块,这种模块我们一直在用!

你那个T/R-,T/R+,时针对485用的,而RXD-,RXD+应该还有一对才对一共4个是为422通信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