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继电器可以当接触器使用吗

楼主(2008-04-24):
变频器电动机后屁股上的冷却风机由于取自变频器前面的的电源,所以一般始终转着,想加个接触器控制,可是柜内没有位置,只有小型继电器的空间,请问

可以用小型继电器,当做180瓦(3个60瓦的)三相电动机的接触器使用吗

继电器触点是2A的,按数字上应该可以吧,不过启动电流有没有影响,没有灭弧功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电流应该不成问题,就是没有灭弧可能会短路

网友B:
启动如果不是很频繁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C:
不可以,启动时会产生电弧易击穿.

网友D:
试验一次不就知道了吗?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E:
肯定不行的,老兄,小弟试过了,呵呵

网友F:
肯定不行的,由于没有灭弧装置,断开时由于电感负载,拉弧会很厉害

网友G:
会电弧短路de laoxiong

网友H:
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I:
拉弧打火,引起短路,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J:
再柜后或侧面安装接触器吧!

网友K:
临时代替可以.时间长就不可以.

网友L:
估计没灭弧能力不行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