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连CKA6180数控车床的维修

楼主(2008-04-24):
求助各位师傅我们单位的大连CKA6180数控车床是法兰克系统,开机一转动刀台,刀台热保护开关便跳脱,提示1011,1003和1005我根据1011来看是刀台锁紧信号坏了,所以我想打开刀台看一下,可我又不敢确定,请问一下那位师傅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l楼主 在那里?如在顺德这边我可以看看

网友B:
先脱开刀台电机,开机转动刀台,还报警查电机,不报查刀台,手动转动是否卡滞

网友C:
不是系统故障,同意二楼意见,襄樊的可以找我

网友D:
首先判断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打开电机后盖,如用手盘动,如果轻松换刀位,则可以考虑电气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