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20gm与步进电机

楼主(2008-04-24):
如题,两者合用,加FX2N16MR

不知道步进电机的最大转速能达到多少(在保持一定的力矩条件下)?

怎么修改20GM里面的回零速度,手动速度等等,我用了TO 指令,怎么改不了呢,

比如我要60000HZ ,不能输入!奇怪!(TO K0 K9210 K60000 K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高手请教啊!

楼主:
在求救啊,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A:
最高速度只有你自己去试验了。还有要避免高速下的丢步现象

网友B(2010-08-12):
你直接用手编器或者电脑,连接20GM。在参数设置里面可以改速度的,希望我的答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