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计算电容量?

楼主(2008-04-24):
请问大家:知道无功补偿容量7.5千乏,但要选多少微法的电容呢?它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公式?

楼主:
有谁能帮帮忙,本人找了两天资料,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呵呵,楼主看这个:Q=0.314*C*U*U(kvar)

        U单位千伏

       C单位微法

网友B:
QC=Pav*(tagx1-tagx2)

2)并联电容器
补偿容量按下式计算

PAV为最大有功功率计算负荷
tanΦ1,2为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的正切值
例:某厂的计算负荷为2400KW,平均功率因数为0.67,现要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如果选用BWF-10.5-40-1型并联电容器,需要多少个?(取平均负荷糸0.75)
解:tanΦ1=tan(arccos0.67)=1.108
tanΦ2=tan(arccos0.9)=0.4843
QC=PAV(1.108-0.4843)
=0.75*2400*(1.108-0.4843)
=1122KVAR

楼主:
电容器补偿容量的大小,取决于电力负荷的大小和功率因数的高低。
补偿容量计算:Q=P(tgφ1-tgφ2)
Q为补偿容量,千乏;
P为平均有功负荷,千瓦;
tgφ1补偿前功率因数的正切值;
tgφ2补偿后功率因数的正切值;
例: 某用户的有功负荷为150千瓦,补偿前功率因数为0.6,现想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88,试计算需要装设多大补偿容量的电容器?
解:查三角函数得:当cosφ=0.6时,tgφ=1.33;cosφ=0.88时,tgφ=0.53。
代入公式得
Q=150×(1.33-0.53)=150×0.8=120千乏
因此需要装设补偿容量为120千乏的电容器。

单台电动机个别补偿时的计算
单台电动机个别补偿时,一般是将电动机空载时的功率因数补偿到1。这因为空载时无功负载最小。如果在负载情况下进行补偿,则空载(或轻载)时势必过补偿(即功率因数超前)。在电动机过补偿时,若切断电源,由于电动机的转速不能立即降为零,电容器的放电电流将相当于励磁电流继续供给电动机,使仍在旋转中的电动机变成感应发电机,这就会使电动机的端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许多倍,因而对电动机的绝缘,特别对电容器的绝缘将产生有害作用。此外,在电动机仍旧转动时重新合闸会出现相当大的冲击电流,使电动机产生很大的瞬时转矩,可能造成电动机的轴损坏。因此,进行个别补偿时,应考虑在电动机空载下尽心补偿,补偿容量Q一般可按下试计算:
Q≤1.73UeI0, 千乏
Ue电动机额定电压,千伏;
I0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安。
由于一般感应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占额定电流的25%~40%,所以电动机的单台无功补偿容量也相应为其容量的25%~40%。
例:某台三相感应电动机额定容量为75千瓦,其空载电流为41安,无功补偿容量为Q=1.73×0.38×41=27千乏
通常,电容器中通过的电流,与所加电压成正比;
I=2πfcU,安
而电容器的补偿容量与所加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Q=2πfcU2 ,千乏
Q电容无功功率,千乏;
f电压频率,赫;
c电容量,微法;
U电容运行电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