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两相电动机

楼主(2008-04-2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二相电机,就是两根火线380伏的电机!一般用在哪里?

楼主:
我只在配电房的总开关的传动看到过这种电机,就是用在开关合闸的一瞬间的电动机!

网友A:
比较特殊

网友B:
应该就是个单相电机,只不过电压比常用的220V高而已.

网友C:
没用过二相电动机。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议论呀?是这种电机难得一见?

网友D:
这种电机应叫单相380V交流电机,很普通啊!

网友E:
当然有两相380V的了

电焊机基本上都是呀

也有一些两相的电机,到处都是了

网友D:
电源没有二相的叫法,380V是单相电源,使用单相380V电源的用电器,如电机、电焊机等是单相而不是二相。

网友F:
一般用在风扇上,小功率的.

网友G:
有一种气锤用的就是两相电机

网友H:
还没见过两相380V的电机,是啥牌子的?排啥用的呀?

搂住.介绍我们看看,也好涨涨见识

楼主:
我都被弄糊涂了,二根火线输入是单相???我是说电动机,电焊是变压器类型的吧???

网友D:
        如果你能画出三相交流电的波形图,如果你会任意角三角函数运算,就知三相电源的任意二根相线之间的波形和函数式,二根相线就是单相380V。就交流电机来说,单相110V、220V、380V都有,是通用的系列产品。

楼主:
是呀,应该是我理解错了,下面是引用雅虎论坛的文章!

楼主:
有人把两根火线之间的380V交流电源叫二相电源,不妥。它还是单相性质的,用于380V的单相用电器(例如某种接触器的、380V规格的工作线圈)的时候,回路中并无两个正弦波交流电存在,所以不该叫两相电。
一般,并无独立的两相电源,也没有所谓的两相电机。有的单相电机外部输入单相电,内部有两组线圈,两者的正弦波电流相差约90°(有人把这种电叫两相电,并无不可),也会形成旋转磁场。而产生相位差的原理有几种,常用电容分相。例如,一组线圈直接施加220V交流,另一组线圈串接一个适当的电容器之后,再施加220V交流。对外电源来说,不必叫两相电机,总是叫单相电机的,以免概念混乱,用户关心的主要是一个电器要求什么电源。即使上述电机内部要用两相电,也是它自动把输入的单相加以分相的,用户不用过问的。引用于雅虎!

网友I:
唉!!!

是电操器上的串激电机呀!

网友J:
                                  没有用过这类电机

网友K:
李纯绪单相有380V 的吗?我看只有你见过吧

网友L:
同意9类的说法,电气上没有两相这一说

楼主:
众说纷纭呀,有没有高手路过?好好解释一下?

网友M:
电焊机是降压变压器,不是电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