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蓄电池的常见故障和对策

楼主(2008-04-24):
 碱性蓄电池是发电厂和变电所中广泛采用的直流电源,以供给电气设备的操作、控制、信号、保护以及事故照明使用。它具有放电倍率高,充放电维护相对简单,不需专门的蓄电池间,使用寿命较长(约10年~15年),价格相对低廉,污染小等优点。但由于充放电方法不当及电池质量的原因,造成直流电源容量下降,致使断路器跳合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就有关的常见故障给予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各单电池之间电压分散性大!
  碱性电池(以烧结式为多)的浮充电压一般在1.35V~1.45V±0.05V,当超过此范围的即为分散性大,该现象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症状。

1.1 全部单电池的电压分散性大
主要是因蓄电池充电不足引起的,原因大致为:
1)初充电时充电不足
2)浮充电压较低;                                                                                                    3)均衡充电不够;                                                                                                    4)放电后恢复充电不够。
  发现浮充电压低应及时调整,对由于初充电时充电不足,可采用反复充放的办法,使容量达到规定值。
1.2 少数电池的电压极低 在对电池的检查中发现某个电池电压极低,应着重检查是否极性接反。若是,应及时将其从回路中拆除;若不是,可能为局部短路引起的。所谓局部短路就是在蓄电池的阳极、阴极极板之间构成微小的短路电路。由于局部短路造成的电压过低,可以采用均衡充电的方法恢复,若不能恢复时,该电池应予更换。
1.3 电池终止期渐近,分散性渐大
  由于使用年限增加,碱性蓄电池自放电的差别越来越大,这时测量其电压分散性越来越大,此时就应增加电池测量的次数并适当增加均衡充电的次数,以弥补蓄电池自放电差别.
2 放电容量减少
在使用中,经常会发现电池放电容量减少的现象,这主要是以下几种因素引起                                                                                                    2.1 充电不足表现有以下几种:
1)浮充电压过低且长期使用,某电站曾出现运行一年后,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经查是由于浮充电压表指示不准,造成浮充电压过低长期使用,经对电池重新进行容量恢复充、放电后,使用正常。
2)频繁进行充放电但在恢复充电时不充分造成放电容量降低,蓄电池长期进行浮充电容量会不足或不均,这是因活性物质

网友A:
有用是东西当然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