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干挤出机这个行业的?想询问一些问题?

楼主(2008-04-24):
挤出机的主马达是用变频器控制的,挤出机能够启动,HMI显示马达可以运行,但是一提速螺杆就不转,而且变频器就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并且挤出机报torque high故障。后发现齿轮箱与联轴器连接处有漏油现象。

我们单位是做塑料粒子的,挤出成型是受热加温的塑料料条,我还想知道的是有谁知道喂料器的控制,我们单位用的是ARBO控制和开创控制的FEEDER。

很想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交流心得。

网友A:
第一、看是什么报警,查手册看看原因

第二、螺杆有卡位状况,扭力(转矩)太大,所以报torque high(扭力过高),机械故障可能最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这可能性大还有就是参数设置可能要调调也许能有好转

网友C:
是不是胶粒温度没有达到,还没有完全融化呢?

网友D:
应该是过载保护,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E:
什么变频器?报警代码是什么?

楼主:
挤出机马达的变频器是安川的 这个报警是通过aspen软件知道的。大家晒一下都是什么行业的,我是沙伯塑料(上海)的,这家单位挤出机都满负荷跑得,8年里全厂的设备只休息过5,6天。电气设备不堪入目,还好设备都是东芝的,外国人的,要不汤不过这么多年的。挤出机马达配电房很热,空调居然是坏的,唉。。。。。。

网友F:
呵呵

直接看变频那边的报警就知道原因了

最大可能是胶料温度不够!

网友G(2008-06-05):
要高温压力传感器和 仪表的朋友,来找我,价格便宜021-56872976www.xiangtaisens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