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是何故障

楼主(2008-04-24):
公司一台AB软启动器,启动时显示Fault   #22     Overload,电机只是响一下,就此显示.

1,测量电机(35KW油泵),电机正常.

2,怀疑油泵问题,拆下泵头,电机也无法转动.

3,不用软启,直接启动,电机正常,电流正常.

是否软启坏了,有谁有此软启资料?请教高手.

网友A:
报警了,22#,buzhi

网友B:
呵呵,是过负荷故障吧。

网友C:
检查一下,驱动和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D:
1、直接启动,电机正常,电流正常.

2、软启动没起什么作用,扔掉!!!

网友E:
软启动坏了,看说明书是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