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view的webserver

楼主(2008-04-24):
在2003操作系统上安装rsview32、webserver时,应要求安装iis系统服务以及在rsview项目中启动webserveron命令,但在连接web页面时还是无法连接,提示为“http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想请教熟悉 rsview的webserver的高手,应该启动系统哪些服务,以及相关的iis配置,谢谢!

网友A:
貌似RSView的WEB不能这么做,需要一个Terminal Server的吧,利用终端服务器建立远程桌面WEB连接,然后再配置,需要将访问时自动运行的客户端项目的位置和名称指明,大概是这样的,请问下你的WEB是如何做的啊

楼主:
安装rsview32 、rsview32 ADS、rsview32 WEBSERVER,以及iis(windows组件),rsview32 WEBSERVER是一款专门为RSVIEW32开发的web发布软件,理论上讲应该没有问题,我估计我的问题应该出在服务器的一些参数 权限的配置上面,但是就是无法找到详细解决方法,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