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CNC每转反馈脉冲参数设置

楼主(2008-04-24):
我现在使用在切割机行业,CNC主要是FAGOR8035和EDGE,伺服驱动主要是松下和三菱.由于刚接触不久,对CNC和伺服反馈脉冲参数设置不太明白,伺服每转反馈脉冲,CNC的PITCH以及每转反馈脉冲如何设置才能实现同步啊,还带减速机的,有没有具体公式计算啊?谢谢!

楼主:
这个参数设置和减速机的减速比,齿距,周长有关系吧?

网友A:
对FAG的系统不是很了解。但光从编码器反馈角度来看,与减速机的减速比等机械无关。因为反馈信号毕竟是从电机处反馈吧。不过在反向转动时,减速机有回程间隙,做间隙补偿得考虑下。好的减速机一方面是精度高,回程间隙小;另外就是回程间隙在每次正反转时,间隙几乎一定,不随使用时间的增加而发生很明显的改变。

网友A:
希望能多介绍下玻璃切割工艺方面的知识。在控制系统这块 是不是采用GALIO控制卡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