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高炉热电偶

楼主(2008-04-24):
请教500立方高炉的热风温度测量用的热电偶该如何选择,该电偶的使用环境为风温1100-1200度,压力25-160KPA,管道直径为2000mm,长期工作制度,有哪位能指教!

网友A:
好多啊 K型 N型 S型的都可以啊

楼主:
电偶用什么材料的保护管能够有较长的使用时间?

网友B:
你可以选一个耐磨的好一点。最好是螺纹连接。因为是热风嘛。可以选K型的1300度的压力没有多大的关系。长可以是1150*1000的。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C:
建议你选用专门用于热风炉测温的炭化硅外管、刚玉或高铝内管的S型或K型热电偶。估计你是安装在穹顶,必须用耐磨、抗冲击的热风炉专用热电偶,国内仪表厂家大都生产。

网友D:
我给你一个建议,热偶套管不要插的太深,进管内50MM就可以了,选用高铬钢套管,壁厚5MM以上。

网友E: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生产 http://www.ccfifan.cn

        该系列产品采用特种SiC 或耐热合金作为外保护管,以刚玉作为内保护管,并对测量端部进行处理后形成复合管型热电偶,该系列产品结构新颖,耐压,使用寿命长,主要适用于冶金行业炼铁厂热风炉炉顶温度的连续测量,也可用于烧结机点火器,竖炉燃烧室、加热炉、均热炉等温度测量。

  分度号:K、N、S、R

网友C(2008-06-06):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好像是个新企业吧,偶怎么不知道这个企业,是全国温度仪表行业协会的成员吗?

网友F:
选用高炉热电偶

1、测量精度和温度测量范围的选择
  使用温度在1300~1800℃,要求精度又比较高时,一般选用B型热电偶;要求精度不高,气氛又允许可用钨铼热电偶,高于1800℃一般选用钨铼热电偶;使用温度在1000~1300℃要求精度又比较高可用S型热电偶和N型热电偶;在1000℃以下一般用K型热电偶和N型热电偶,低于400℃一般用E型热电偶;250℃下以及负温测量一般用T型电偶,在低温时T型热电偶稳定而且精度高。

保护管选择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