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4-24):
小弟现在做一个S7-200 (224 XP CN)的小系统,但是不知道它集成模拟量输入口对模拟量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需要进行自己转换才能进行比较还是它自己直接转换存在某个地方呢?很急!麻烦各位高手了。我的EMAIL:1314520meinu@163.com          QQ:271821367

网友A:
模拟量输入在系统值对应的量程为0到27648.

网友B:
看看说明,把信号类型搞对就可以了啊,然后就读数字量过来处理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的回复内容:

模拟量输入在系统值对应的量程为0到27648.

应为32000

网友D:
不是吧,怎么西门子的对应量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