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4不带DP口,如何与ET200M通讯

楼主(2008-04-24):
现本人负责的项目中CPU314要与ET200M通讯,但此CPU314无DP通讯功能,在不换CPU的情况下,是否能增加其他DP模块连接远端的ET200M,请赐教!另,CP342-5模块是如何使用的,在与CPU315-2DP连接后,能否空出一个DP口预留以后用,谢谢赐教!

网友A:
CPU314无DP要与ET200M通讯我所知应是不可以的,CP342-5 PROFIBUS CP:使用 DP 协议,";发送/接收"; 接口,可用于LDS通讯,在与CPU315-2DP连接后,可加一块占位模块,(否空出一个DP口预留以后用)不知你这句是说什么?

楼主:
谢谢,我预留一个口是给其他工厂的PLC用的

网友B:
CPU314要与ET200M通讯的话,要加CP342-5模块

网友C:
CPU314无DP要与ET200M是不可以的

网友D:
加cp342-5就行了。

网友E:
CP 342-5
产品图片 预览
外形尺寸图 下载
外形示意图 下载
实物图 下载
技术参数
CP 342-5

--------------------------------------------------------------------------------

技术参数
概述
带有电气接口的 PROFIBUS DP主站或从站,用来将SIMATIC S7-300和SIMATIC C7连接到最大传输率为12Mbit/s(包括45.45kbit/s)的PROFIBUS上
通讯服务:
PROFIBUS DP-V0
PG/OP通讯
S7 通讯 (客户机,服务器)
S5兼容通讯(SEND/RECEIVE)
使用 PROFIBUS 的简单组态和编程
通过 S7 路由,实现交叉网络编程器通讯
不需 PG 即可更换模块
优点
通过几个 PROFIBUS-DP 接口,实现对 SIMATIC S7-300 的过程I/O扩展
通过动态启动 DP 从站,灵活地使用过程I/O
通过使用几台 CP, 实现面向子过程的自动方案的组态
通过S7通讯进行数据发送,可实现应用的最优化
通过多功能OP通讯,实现全面的控制与监控
由于具备 SYNC 与 FREEZE 功能,特别适用于闭环控制任务
应用
通讯处理器 CP 342-5 是用于 PROFIBUS 总线系统的 SIMATIC S7-300 和 SIMATIC C7 的通讯模块。

CP 342-5 减轻了 CPU 的通讯任务。

使用通讯模块可以与 S7-300 进行通讯:

按照 IEC 61158/EN50170,作为 PROFIBUS-DP 的 DP 主站或从站
与编程器及 HMI 设备进行通讯
与其他 SIMATIC S7 系统进行通讯
与 SIMATIC S5 PLC 进行通讯
所使用的 CP 数量取决于 CPU 的性能和所用的通讯服务。

设计
CP 342-5 提供所有 SIMATIC S7-300 系统设计的所有优点:

设计紧凑;
SIMATIC S7-300 的单个信号模块宽度
9-针 Sub-D 插座用于连接到 PROFIBUS
4 针端子板,用于连接外部 24 VDC 电源
易于安装;
CP 342-5 安装在 S7-300 DIN 导轨上,并经过总线接头连接到邻近的模板。 CP 342-5 可以使用 子机架 0 到 3 的 4-11 插槽 (通过 IM 360/361 占用)
与 IM 360/361 一起,CP 342-5 也可在扩展机架(ER)内使用。
用户友好的布线方式;
Sub-D 插座和端子都容易使用
CP 342-5 可以无风扇运行;
不需要后备电池及存储器模块
功能
CP 342-5 向用户提供有关 PROFIBUS 总线系统的各种不同的通讯服务:

PROFIBUS-DP(根据 IEC 61158/EN 50 170,主站或者从站)
PG/OP通讯
S7 通讯
S5兼容通讯(SEND/RECEIVE)
PROFIBUS DP 主站
根据 IEC 61158/EN50170 标准第 2 卷, CP342-5 作为一个 DP-V0 主站运行,并能完全独立地处理数据传输。 它支持 1 类和 2 类的主站业务。

分布式 I/O 的数据区在 CP 和 CPU 之间进行一致性传输。 CP即可作为 DP 主站也可 DP 从站使用。 作为一个 DP 主站,它可以连接到:

SIMATIC S7-300,例如 CP 342-5 作为 DP 从站
ET 200 I/O 站的 DP 从站 (集成为 DP-V0 从站)。
CP 342-5 还提供 SYNC、FREEZE、共享式 I/O 以及激活/停止 DP 从站等功能。

PROFIBUS-DP 从站
CP 342-5 作为 DP-V0 从站使 SIMATIC S7-300 可以和其它 PROFIBUS 主站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这允许 SIMATIC S5/S7、 PC、ET200 和其它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DP 的混合结构。 DP 通讯时需要功能调用。 这些功能调用(DP-SEND/DP-RECV)必须集成在 STEP 7 用于程序中。

PG/OP通讯
通过编程器/OP 通讯,连接到局域网的所有 S7 站都可以进行远程编程。

S7 路由;
使用 S7 路由,编程器可在整个网络中进行通讯。
使用 CP 342-5,一个 S7-300 站可最多连接 16 个文本显示器和操作员面板。 S7 CPU(多通道) 中只需要一个连接源. 多通道支持异步 HMI 服务。
S7 通讯
S7 通讯用于以下的耦合连接:

SIMATIC S7 PLC 间
与 HMI 设备 (OP)
与 PC 机,例如具有 CP 5613 或 CP 5511/CP 5512/CP 5611 和 S7 OPC 服务器。
无需其它配置即可与 PG 和 OP 进行通讯。 因此,可以通过 CP 342-5 对中央控制器进行编程和组态。

通过可装载的通讯模块可以实现客户机功能。

S5兼容通讯(SEND/RECEIVE)
在 PROFIBUS 的第 2 层( FDL )基础上,CP 342-5 为过程或现场通讯提供简单、最优化的接口。

该接口提供 SIMATIC S5, SIMATIC S7, SIMATIC 505 和 PC 之间的统一的、高性能通讯。 除 SDA 服务外 (PLC/PLC 连接),SEND/RECEIVE 还提供 SDN 服务 (Broadcast, Multicast)。

通讯方是PLC:

SIMATIC S7
安装有 CP 342-5, CP 343-5, CP 443-5
SIMATIC S5
S5-95U 有 PROFIBUS 接口,S5-115U/H, S5-135U, S5-155U/H 有 CP 5431 FMS/DP
SIMATIC 505
有 CP 5434-FMS
PC
有 CP 5511, CP 5512, CP 5611, CP 5613, CP 5614
第三方系统需要安装FDL接口。
使用 SEND/RECEIVE 时,需要功能调用(PLC-SEND/PLC-RECEIVE),并且必须集成在 STEP 7 用户程序中。

诊断
STEP S7 提供扩展的诊断选项,包括:

CP 状态
通用诊断和统计功能
连接诊断
总线统计
报文缓冲
通过 STEP 7 对 CP 342-5 进行组态。对于 STEP 7 V5 以上的版本,CP 的组态数据也可存储在 CPU 中。 因此,更换一个模块时不需要再从编程器中装载组态数据。 在启动时,CPU 将组态数据传送到 CP 中。 需要注意 S7-CPU 的存储能力。

可以通过网络对连接到网络的所有 SIMATIC S7 控制器进行组态和编程。

STEP 7 标准库中包含有 PROFIBUS DP 功能块。在安装 STEP 7 后,可以从 SIMATIC NET 库中得到 S5 兼容通讯 (SEND/RECEIVE) 和 S7 通讯 (S7 client) 所需的功能块。

技术数据
数据传输速率 9.6 Kbit/s … 12 Mbit/s
接口
连接到 PROFIBUS
9 针 Sub-D 插座 (RS 485)
电源连接
4 针端子板
电压 24 V DC
电流消耗
从背板总线
150 mA
从 24 V
250 mA
功耗 6.75 W
允许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0 °C … +60 °C
运输/贮存温度
-40 °C … +70 °C
相对湿度
最大 95%,+25°C 时
结构
模板格式
紧凑型模块
尺寸 (W x H x D),mm
40 x 125 x 120
重量
大约 300 g
每个 S7-300 的 CP 数量 4
性能数据
S7 通讯
可使用的连接数量
最大 16
S5兼容通讯(SEND/RECEIVE)
可使用的连接数量
最大 16
有用的数据/连接
最大 240 字节(发送和接收)
多协议运行
可使用的连接数量
最多32(无DP);最多28(有DP)
每个连接的DP从站的DP数据量
最大240字节
DP主站功能
DP主站
DP-V0
可运行的DP从站数
DP数据区总长度

DP输入区
2160 字节
DP输出区
2160 字节
每个连接的从站的DP数据区容量

DP输入区
244 字节
DP输出区
244 字节
DP从站功能
DP从站
DP-V0
DP数据区总长度

DP输入区
240 字节
DP输出区
240 字节
PG/OP通讯
可运行的OP连接数量

网友F:
可以增加扩展DP模块.

也可以使用MPI通信方式啊!

网友G:
加一个DP通讯模块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H:
7楼说的很对,完全可以通过MPI通信方式,我们厂的板柸切割系统就是用的CPU314。

网友I:
引用 网友H:
7楼说的很对,完全可以通过MPI通信方式,我们厂的板柸切割系统就是用的CPU314。

ET200M可用MPI通讯?

网友J:
加一个通讯模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K:
MP距离和速度没法和PROFIBUS相比,要看楼主的实际需要

网友L:
不是所有的CPU314加DP模块都能带ET200M的

网友H:
上次我讲错了,ET200M只有DP端口,没有MPI端口。所以CPU314和ET200M要实现通信,只能加CP模块。

网友H:
ET200M只有DP端口,没有MPI端口,所以CPU314和ET200M要实现通信,只能加CP模块

网友M:
必须要加CP模块才行,其它的办法不要想了

网友K:
如果其他PLC兼容PROFIBUS-DP,不用预留DP口,只需一个就可以了,其他设备都可以挂到一个口上,只要地址不重复,最多可以加到127个

网友N:
加一个DP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O(2008-05-25):
CPU没有DP口不能与ET200通迅。

网友P(2009-06-10):
CPU314要与ET200M通讯,必须得加342-5模块.默认设置,在OB中调用FC1\FC2发送\接收功能模块,并建与之对应的接收\发送数据块.在与CPU315-2DP连接后,可以空出一个DP口预留以后用.

网友Q:
如果没有上位机,你可以用MPI通讯,

网友R:
工程余货两台全新带包装CP 342-5DA02-OXE0,需要请电0769-83268260

网友S:
加DP模块可以吧

网友T(2018-09-17):
加一个通讯模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U: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了